[求助] 请教一个3.3v转1.5v的问题

楼主(2016-03-25):
这个dcdc是做在芯片内部,最大输出也只有100mA,是和数字电路集成在一起,相当于1个ip, 但是数字方面并不想用ldo,觉得压差大了功耗大。  但是如果用buck的话,岂不是让它一直工作在burst mode.  我们之前的buck通常输出是几A,低于几百mA的话就是dcm了,再低就是burst跳周期了。    如果这个ip最大也只有100mA的话,请问有必要用buck吗.如果用的话,让它一直在burst mode有什么缺点吗?  还有就是之前是峰值电流模,但是感觉载这么低,峰值电流模没起什么作用,要不直接改电压模算了?  多谢!

网友:
output peak-to-peak voltage ,
DCM Mode < Burst Mode,
在Burst Mode output Vpp  大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方向没错。。。降压的电路也就这样了。buck 电压模优先考虑,power-stage 也可以较小。建议采用较高系统时钟,这样补偿问题代价也低,外接电感可以0.5u ~ 1u H。。效率该可以做到>85%...。。如果数字对电源没有要求,那就索性 DCM就可以了。。算法更加简单,电路也简单。。。

网友:
怎么还是你?:)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