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adence后仿pex抽取后怎么查看一个模块的中间节点信号?

楼主(2016-03-25):
如题,使用Cadence的pex抽取后,先在schematic把要plot的信号选上(包括中间节点),然后选Calibre再跑一遍,结果只有port信号可以被plot出来,中间节点没能plot出来。记得之前这样是可以的,是抽取pex设置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或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看到中间节点信号吗?

网友:
查看报什么错嘛,是不是节点名变了呢

回复 楼主:

网友:
应该是抽出来的PEX网表,只有TOP上的几个PORT,内部的节点均已更名,层次也被打散,所以无法定位查看节点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报错,只是不能plot出来中间节点,只能plot出port。但是有27个w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关心的那个节点上加一个port就能看到信号。确定没有问题后记得去掉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