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ce里analoglib的res为什么在导hspice网表时候,只能导出r,而W和L都没有了?

楼主(2016-03-25):
candece里analoglib的res为什么在导hspice网表时候,只能导出r,而W和L都没有了?我现在想要W和L,求教。。。

网友:
您要用 PDK 就有 W and L 等等參數.
analogLib 那個是沒有的.

楼主:
ADE里好像可以

网友(2017-03-28):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res如果外加model file的话,怎么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hspice网表写法,但是你要注意你的model file里对电阻定义是子单元还是器件定义,子单元时要在网表中电阻的前面加X
例如Xr1 n1 n0 [model name]  w=?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