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1由S参数转为看VSWR

楼主(2016-03-25):
先在ADS中编写了VSWR公式。然后在工具栏拖拽曲线图标至空白处。选择在Plot type中选择equations中VSWR选择Add 后,问什么画出的曲线是直线呢,哪里错误啦QQ图片20160325162619.jpg

vswr曲线

vswr曲线

网友:
直接在ADS中调用对应的选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