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基于AMBA总线的免费软核

楼主(2016-03-25):
如题,寻找基于AMBA总线的免费软核,用来学习。

谢谢!

网友:
那你想学的到底是AMBA总线接口,还是某个核呢,哈哈?不需要找啦,比如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基于AHB或者APB总线的I2C之类,其实很简单的,写过之后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