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PLL频谱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6-03-25):
之前有看到论坛里面有人发过一个PLL的频谱图来看参考毛刺,想问下大家下面他的这个图是怎么得到的,是用tran仿真得到波形,然后再用calculator里面的PSD函数吗?为什么我试过,得到的不是,而且他的纵坐标是dBm

楼主:
我要给我自己顶下,别沉了,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
PSD再取dB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是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之后出来的频率和我的真实频率差别很大,是不是我的PSD设置不当,我的频率是880MHz,下面的PSD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From to 是采样的起始时间和截止时间,需要根据瞬态仿真结果来截取,采样点数设为2的n次方,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按照你说的方法,采样点设的8192(2的13次),From 0.7u To 3u,Windows size 256得到的波形,怎么看着和别人的图差别这么大啊,是我的设置不合适还是说我的信号本来就有这么差

网友:
你的采样点太少,瞬态仿真步进设小一点,仿真时间加长。Windows size 也设置成大的2^n,也可以跟采样点数一样。这几个变量都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