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UPF Flow 遇到的问题,请教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2016-03-2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小的chip的check flow,涉及到UPF,真的让我头疼啊,半个月了,没有什么进展,下面切入正题吧
小chip就是把analog ip,flash ip ,io,还有control design,组合而成

在综合阶段遇到的问题::

由于我的io .db内有primary power,就涉及到了UPF设计,结果我就开始学习UPF设计,一般吧在design中都是两个power,可以分成两个domain,但是对于我的io.db我真是无语啊,其中的power io cell里面有两个primary power,针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我不能把我的一个io cell还要拆成两个power domain吧,这只是针对我的io ip而言,我就遇到这个问题,请教大神帮忙解决,我想问一下,这样的io.db 是不是不能完成UPF Flow??

楼主:
我现在的第一个疑问谁能帮我解答一下,以前没做过UPF,最近只是在网上查到一些UPF的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UPF吧,就是IO的电源和core区的电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在综合的时候,compile
时,提示我没有upf data, 然后我的io.d然后我的io.db 里定义了pgpin,你看怎么搞?

网友:
你做upf flow的目的是什么?  是指check_design? 还是说要做upf的synthesis,靠工具插入需要的iso lvshift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在做很多IP的Design Kits check flow,然后进行到综合时,在compile时,我遇到了UPF的错误,错误是我没有UPF data,具体就是io pad ,analog ip,flash,中的power pin没有定义电压。
TOP层主要调用了power io和signal io,analog,flash,还有一个SPI总线design
在我的power io lib中定义了一个是pad voltage and core voltage,都定义成power pin,然后那,UPF设计中的一个domain中不是只有一个电压,这样不就有冲突吗?
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Power IO是不是不可以做UPF设计。

网友:
一个power domain只能有一个primary power supply,但power supply是可以有多个的。每个supply可以有多个voltage state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我可以把一个power io或者一个signal io作为一个power domain吗?
如果可以的话,在.lib(io design kits)内对于他们有一个pad power 和一个core power,但是这两个都是pg_pin,而且pg_type是primary_power。
对于这样的是不是不能进行UPF设计

网友:
将rtl里关于power的连接全部拿掉,这样就不需要upf,dc会认为是非low power的设计。其实就是low power的设计upf flow也不是必须的,只要你自己完全清楚power怎么连

网友(2018-03-04):
回复 网友E:

    这个好,简单粗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