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桥式输出功率放大电路,输出端有很高的毛刺电压,找不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6-03-25):
电路原理图及输出波形见图片,输出端接电感负载的时候,在切换至高电平时,有很高的电压毛刺,输出PMOS管到VCC的寄生二 极管起不到钳位的作用,但输出到VCC外接钳位二级管确可以把输出钳位至VCC+0.7V;在输入信号幅度减小或者降低信号增益的情况下,毛刺可以消除.找不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高人帮忙分析分析吗,谢谢了!!

楼主:
续流二极管看起来不起作用

网友:
可能是因为Irr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fsdf

网友:
没理由说内部的PMOS寄生二极管不导通,是否衬底电位没有接好?

楼主:
驱动风扇就会出现异常波形,但是只带风扇的线圈负载,外加磁场信号,波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