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2016-03-25):
拉扎维249页的这个“最合适的输出共模电平”怎么理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拉扎维 249页 最合适的输出共模电平为1.35V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输出的信号的形式应该为Vout=1.35V+A*sin(t)
也就是输出是一个直流电压叠加一个正弦信号,A的最大值可以是0.75V以使其它晶体管仍可以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最好把图的序号发上来

楼主:
回复 3# No12 也就是说 我自己定好了每个管子的VOV的话,这个直流输出电平量也就确定了 懂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1.35是正负两端什么电压值下算出来的呢 也是VO-和VO+为多少的时候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