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温度系数triming 设计

楼主(2016-03-25):
大家有没有做过bandgap温度系数的trim,要可以微调温度系数的,因为一般我们只是做拐点在工作温度的bandgap,很少做trim温度系数的设计。我发现温度系数对电阻比值或正,负温电流大小变化很敏感,也不好通过微调电流比例来做triming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希望能调节出略微正温和负温的vref电压,求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路用的这种,他的输出为  ,本想通过电阻R2调节系数,但发现R2triming变化要求在千分之0.5左右,做不到啊,R2本来取值41k就需要叠加20欧姆左右的电阻来做triming,开关电阻都比他大,没法精确增加或减少电阻。

网友:
做产品还是做论文,这个距离产品级还差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产品,的确这种做论文是很好的,因为非线性补偿我做出来在-40-125度输出电压只变化100uV,但工程师告诉我说这个启动电路很难做,因为在支路电流达到4uA一下都是简并点,不容易启动,所以工程一般不用这种,论文倒是发的多,但我还是想用这个实现一下温度系数的trim调节,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OP的失调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的失调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你把增益做上去可以降低失调。我就是想问问有没人做过可以微调温度系数的bandgap

网友:
100uv,期待中……同时期待通过增大增益来解决失调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启动电路,多跑跑仿真,包括corner和monte-carlo,一般问题也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现在才了解到单单把运放的增益做上去,不能解决运放输入端的失调,在环路里面实际增益是正负两个环路增益之差,大概只有几个dB,这样导致运放嵌位能力很差,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我看了一些文章主要是想办法减少op offset在我最终输出中所占的比例,但都没有直接想办法降低运放失调,唯一有的是用chop op,但动态的东西对一个DC 的banggap又不太好~~求指教啊

网友:
    楼主,你好!
    启动问题,可以尝试将两条支路的R2设置为不一样,保证bipolar阻抗非常大时系统不会有稳定态;
    但是左右两边R2不一样,就会与bandgap的表达式有出入,需要重新推导表达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20ohm的调节,串联不能做,可以用并联来调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电阻不一样的话,就只有0和正常工作两个简并点了,但我没试过,这种不对称的结构会不会引起问题,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优化它的启动电路的,就是只做一边的电阻 优化启动电路.pdf (820.62 KB , 下载次数: 171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阻是可以做出来,但是我用什么开关实现trim电阻的关断和开启呢,一般开关的导通电阻都有至少一百欧

网友:
正在学习bandgap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干嘛要去微调R2呢,采用并联微调R1不是很好么。
    2、offset不消除,offset的温漂不考虑,你这个100uv就是仿着玩啊。
    3、从来没听过提高增益能降低失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并联微调R1怎么做?是通过给他并联一些电阻来调节他的大小吗?之所以我考虑调R2而不是R1是因为R2要大一点,这样trim的电阻可以做大一点,开关比较好做,如果电阻本来就很小,trim的电阻就只能做的更小,暂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么小的电阻接入和段开。关于运放失调,的确不能通过增益减小,我之前还不太懂,这个不好避免,但上级现在就是想把失调解决掉,还要我做triming温度系数和vref的大小,请问你又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建议啊?
急求~~~

网友:
能解释下千分之0.5的指标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太屌了,什么工艺啊?我做过的bgr,通常-40 125之间最大最小delta都在2-3mV左右,不能比啊。

网友F:
运放的offset可以通过chopper技术加以消除,解决chopper对电路输出影响的方式是在电路中加入norch电路,相当于做了一个低通电路。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虽然boss否决了加chopper的方案,但我决定自己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做的是这种结构吗?我用的是TSMC40的工艺,随便调了下,最好能达到只变化140uV,这种非线性补偿可以做到很高的,我也做过普通的一阶补偿,最好都要偏3.2mV,你估计是做的普通一阶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仿真仿出来的,我发现电阻变化千分之零点五,输出的vref温度系数就开始偏移了,所以我做trim的电阻步长就是总阻值的千分之零点五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F:
运放的offset可以通过chopper技术加以消除,解决chopper对电路输出影响的方式是在电路中加入norch电路,相 ...

请问一下这个norch电路是啥??

网友(2021-06-11):
need to heater to measure 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流片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