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試問題

楼主(2016-03-26):
各位版上先進好
最近在面試時被問到
1.crosstalk問題該如何預防? 一般聽到的都是解決的方法
2.在解決antenna violation時,使用跳線的方法是如何跳的?

謝謝

网友:
1.猜测是place阶段先看congestion,先解掉
route阶段设置ndr rule
能想到的就这两个了

2.不懂,设置route的选项里应该有的吧,比如set_route_detail_opotion 之类的。。。

网友:
1 一般来说是针对端口或者RAM的端口,在这些地方先预加一个buf来预防
2 应该是先根据antenna的rule来算你某一层可以走多长,然后对于超过的地方通过换层跳线来修吧

网友:
cross talk是不是对时钟网络的品质影响也比较大?传统上,认为时钟网络如果能够双倍间距的方式来route,就能做到一定的抵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