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 pss仿真仿不出来

楼主(2016-03-26):
tran仿真之后,输出端出现了震荡波形。
但是pss仿真就是不行,怎么调都不行,快哭了,求助帮忙!
Red Hat  Red Hat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三张图里,PSS的设置,为什么两个node是 vdd! 和 gnd! ?这两个信号之差是DC,仿真器探测不到任何震荡吧。楼主把 oscillator node 改成 vout 再试一下吧。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调出来了,是我太粗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