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放大器带反馈的closed loop gain (R2/R1)有可能达到200吗?

楼主(2016-03-26):
100资产
差动放大器带反馈的closed loop gain (R2/R1)有可能达到200吗?
还是需要串联一个amp来实现? 比如noninverting amp? 会不会比较难compensate?

网友:
200倍还是200db?
200倍的话轻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百倍 23DB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一般运放开环都有70db以上。选好反馈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0以内都很简单60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怎么选 1:200嘛

网友:
200倍是46dB,一般的运放闭环实现几乎不可能。
vo=200(v1-v2+vos)=200vos+200(v1-v2);
这对运放的要求是极高,
其一,就是运放的offset,vos,如果vos(3sigma)=1mV,那么vo就有200mV的偏差;也就是说vos要做到uV量级。
其二,输入信号的波动,电压信号如果v1-v2=5mV,那么vo就有1V的波动了,5mv的电压波动简单的串扰就会体现出来,电路系统里5mV的静态波动pvt太常见了。也就是说输出vo的波动将是极其剧烈的,对于运放的稳定性提出极高的要求。
我想,楼主应该应用于灵敏信号的放大,建议检测电流,ADI,TI的灵敏放大器大多都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比例问题,是电阻大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