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批量修改文件中的字符串

楼主(2016-03-26):
一个文件夹下有很多类似的文件,所有文件中都有一行以abcde开头的,但是这行后面的内容不一样,现在需要修改这些文件的
这一匹配行,把所有的abcde后面的本来不一样的内容都替换为123456,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命令只能修改单个文本吧?要是需要一次修改多个文本呢?比如多个相同后缀
的文本?

网友:
假设后缀是xxx,用这个命令: sed 's/^abcde.*$/abcde123456/g'  *.xxx,检查输出没错,再使用 sed -i 's/^abcde.*$/abcde123456/g'  *.xxx, -i 参数会直接将改动写入相应文件的,注意使用安全,(*^__^*) 嘻嘻……

网友:
这个需要实现两个步骤。(Tcl脚本可以做到,VC当然也行)
  1. 首先实现单个文件字符串的替换,这个很容易。
  2. 将该目录(包含子目录)下的所有需要进行操作的文件列表出来,逐个文件操作。

  执行过程: 首先索引所有需要替换的文件列表,再依照列表逐个文件进行查找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