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saradc仿真测试差别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26):
saradc仿真9.8bit,测试6.xbit,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最佳答案

网友:
你不会是忘记算噪声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结果有没有加窗?另外明显能看到很多>60dB 的谐波。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测试结果有没有加窗?另外明显能看到很多>60dB 的谐波。
引用 网友A:

这是加了吧?为什么测试就有谐波了啊?

网友:
你还是先把DNL和INL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意思是,在设计的时候算过噪声么?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我意思是,在设计的时候算过噪声么?
引用 网友B:

没有算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器多大电流?

网友:
你那个1.5M附近频谱上起来的是什么?

楼主:
你那个1.5M附近频谱上起来的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1.5e5Hz的那个?不知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再试一下Blackman-Harris 或者Kaiser 窗吧,看上去skirt还是很明显。能看到FFT里有3,4,5次谐波, 奇次谐波可能是由于采保电路,偶次比较奇怪。另外你采样电容和输入摆幅是多少?你可以算一下thermal noise 是不是太大了,或者用 transient noise 仿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测试了

网友:
从INL上看,MSB的电容匹配精度不够,有没有冗余位校准?先把INL控制下来,再测试动态指标ENOB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比较器多大电流?
引用 网友B:

137.6uA~

楼主:
从INL上看,MSB的电容匹配精度不够,有没有冗余位校准?先把INL控制下来,再测试动态指标ENOB
引用 网友D:

    没有冗余位,为什么仿真结果没问题呢?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你再试一下Blackman-Harris 或者Kaiser 窗吧,看上去skirt还是很明显。能看到FFT里有 ...
引用 网友A:

Blackman-Harris窗,有效位差不多(如图);Kaiser窗有效位很小;采样电容2588fF,输入摆幅2.4V;“用 transient noise 仿一下”仿比较器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谐波不明显了,可以暂时忽略。 Transient Noise 仿的是整个ADC 的噪声,包括DAC和比较器的热噪声。我算了一下你的thermal noise,很小可以忽略。不过从DNL可以看出明显的missing code, 说明DAC出现了super radix-2. 这可能是由于电容适配超过DAC的冗余导致的。DAC的radix是多少?

楼主:
DAC高5位温度计码,低5位二进制码。
采用外部参考电源测试可以到7.5bit,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FFT里看不出太多有用的信息了,我倒是很好奇INL为什么在600-700之间跳了一下。这个位置很奇怪。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感觉FFT里看不出太多有用的信息了,我倒是很好奇INL为什么在600-700之间跳了一下。这 ...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参考电压测INLnDNL时这样的;600-700跳一下可能因为信号发生器无法刚好产生一个0到VREF的斜坡,我手动截取输出结果的时候少了或者多了一段;
Blackman-Harris和hanning窗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张INL看起来正常了很多,32个segment对应高5位温度计码。但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锯齿,有可能的MSB电容和LSB电容之间的适配造成的。另外,Blackman-Harris和hanning窗的区别主要是max side-band level 和 main lobe width。 前者过大会淹没其他较小的谐波,后者会导致一个bin的能量分散到3-5个bins。一般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但是后者可以通过计算SNR时把多个bin能量求和来纠正,而前者需要更好的窗。从这个角度来看,Blackman-Harris要好于hanning窗。请参考:
1976-Harris-On the use of windows for harmonic analysis.pdf (2.04 MB , 下载次数: 74 )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这张INL看起来正常了很多,32个segment对应高5位温度计码。但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锯齿 ...
引用 网友A:

MSB电容和LSB电容的适配可以导致实际有效位比仿真少两位么?1%的电容误差对应10bit的精度,8bit的精度,电容误差达到4%?

网友:
回复 楼主:

10bit 电容适配应该小于0.1% 吧?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MSB和LSB之间的比值出现较大偏移,这有可能不是随机误差而是layout后的系统误差。后仿的时候正常吗?另外你的DAC结构是什么样的,电容式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10bit 电容适配应该小于0.1% 吧?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MSB和LSB之间的比值出现较大偏移, ...
引用 网友A:

后仿数据太大,没做;DAC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是因为你没有做冗余。为了防止电容失配导致转换错误,DAC各级电容比值要小于2才行。你现在没有冗余,只能完全依赖电容的匹配,而实际上流片之后的失配比你预想的要大很多。我怀疑bridge cap有较大失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连版图后仿都没做就去流片了啊。。。后仿结果跟前仿差4bit很正常啊,版图布局,各种寄生都会严重影响精度
从你的架构图来看,MSB跟LSB比值差很小,我觉得应该是版图优化没做好,特别是桥接电容。

网友:
10bit 需要算噪声么。
---------------------------------------------------------
诚聘模拟IC设计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SAR ADC方向,要求有SAR ADC理论和实践经验;职责:SAR ADC等模拟电路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和DCDC理论背景;职责:子电路设计、验证等。

联系:sv@sovan.com.cn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看来是因为你没有做冗余。为了防止电容失配导致转换错误,DAC各级电容比值要小于2才行 ...
引用 网友A:

冗余是指电容阵列版图外围加两圈dummy电容么?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你连版图后仿都没做就去流片了啊。。。后仿结果跟前仿差4bit很正常啊,版图布 ...
引用 网友E:

版图优化主要优化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啊,指的是电容之间的比值。你搜一下sub radix-2,比值小于2,同时需要增加一次额外的比较,通过系统层面的冗余弥补电容失配。直接做成radix-2很危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sub-radix-2 的资料: A 12-bit, 45-MSs, 3-mW Redundant SuccessiveApproximation-Registe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D (1.55 MB , 下载次数: 116 )

网友:
从给出的测试图形看最低位设计精度不够。
但目前最大问题是通路输入失配问题,导致INL在中间转换点附近出现阶跃现象。这估计是电容阵失配引起的,你应该可以通过后仿真再现这个现象。

楼主:
从给出的测试图形看最低位设计精度不够。
但目前最大问题是通路输入失配问题,导致INL在中间转换点附近出现 ...
引用 网友F:

后仿也只少了0.2有效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工艺?采样电容多大?

网友:
回复  typhoon222

10bit 电容适配应该小于0.1% 吧?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MSB和LSB之间的比值出现较大偏移, ...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算的,按单位电容,10bit需要0.5%.

网友:
回复 楼主:
片内reference buffer还是片外的?同步还是异步的?同步的话降低频率有提升吗?这样可以判断是静态匹配误差还是动态建立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兄台指正,学习一下这篇文献。如回答有其他错误,还望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片内reference buffer还是片外的?同步还是异步的?同步的话降低频率有提升吗?这样可以 ...
引用 网友G:

片内、片外可选的,不过即使用片外基准,有效位也只有8bit,用片内基准要低一位;
同步,降频率有效位有提升;

网友:
回复  typhoon222

sub-radix-2 的资料: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你做过吗?LMS能收敛吗?

网友G:
片内、片外可选的,不过即使用片外基准,有效位也只有8bit,用片内基准要低一位;
同步,降频率有效位 ...
引用 楼主:

这首先说明reference buffer就有很大问题,建立误差太大。先用片外reference用最低频率测,这部分是mismatch引起的。

网友:
DNL算得不对吧,为什么会超过-1?

网友:
DNL算得不对吧,为什么会超过-1?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没有做过这种

网友:
回复  雨丝

我没有做过这种
引用 网友A:

昨天MATLAB模型搞定这种算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dnl = 某码字出现次数/每个码字平均出现次数-1,显然dnl不可能小于-1,丢码的话某码字出现次数为零,那么dnl就等于-1

网友:
    In a DAC/ADC, DNL < -1LSB implies non-monotinicity

非温度码的话,出现不单调也是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应该说用码密度的方法dnl不会小于-1,直接测转换电压的方法如果出现非单调的确是可以小于-1。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好,请教个问题,SAR ADC的校准一般是用matlab代码建模还是用simulink建模?非常感谢!

网友:
为啥高位用温度计编码,低位二进制?
应该低位温度计更好啊。

网友:
如果片外reference 8bit, 也可能就是真实情况。
你能确认你输入被测试信号肯定精度比10bit好吗?

最好再降低clock/采样率,测试一下INL/DNL,你前面那个inl/dnl在600多有个突变,确实比较异常。按你后仿真的图,不应该这么大的非线性。

网友:
回复  雨丝

  你好,请教个问题,SAR ADC的校准一般是用matlab代码建模还是用simulink建模?非常感谢 ...
引用 网友I:

都可以吧。我喜欢代码,修改方便,仿真也快,simulink看似直观,实际太复杂。

楼主(2016-04-28):
这首先说明reference buffer就有很大问题,建立误差太大。先用片外reference用最低频率测,这部分是mis ...
引用 网友G:

那由mismatch引起的误差怎么优化呢?

楼主:
如果片外reference 8bit, 也可能就是真实情况。
你能确认你输入被测试信号肯定精度比10bit好吗?

最好再 ...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确认输入被测试信号的精度比10bit好啊?

楼主:
所以10bit电容误差0.5%就可以了,不是sansen书里说的0.1%?

网友(2016-06-21):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没错的话 SARADC 10BIT 是0.52% 12BIT 是0.26%

网友:
回复 楼主:

   single end按3*sigma算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54033&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

   也可以看看有一篇论文叫 A 26uW 8 bit 10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for Low Energy Radios

网友(2016-08-11):
A 26uW 8 bit 10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for Low Energy Radios

网友(2017-03-20):
噪低这么高。。。

网友(2017-12-04):
saradc仿真测试差别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11-14):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不用cadence自带的fft和inl、dnl函数来测,而是要使用matlab?会比较快?可以加噪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