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ic抽取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在fpga中实现cic抽取滤波器,将modelsim中的数据在MATLAB中分析时,出现图中的情况  ,就是在开始那一段出现错误;后来在MATLAB中编程实现,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MATLAB程序如下:x1=cos(2*pi*f1*t);%被测信号
x2=cos(2*pi*f2*t);%DDS信号
x=x1.*x2;%混频后的信号
X=round(x*(2^19-1));%quanty,20-bit
Hm = mfilt.cicdecim(60,1,5);
y=filter(Hm,x);%用cic滤波器对混频后的信号进行滤波
y1=double(y)/max(y);%量化

最下面的余弦表示经过滤波器后的时域图

网友:
呃...这是正常的吧,数字滤波器有时延。具体原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我就不码字了https://www.douban.com/note/59297172/

网友:
信号的因果性,滤波器也需要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看了您推荐的这篇文章,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扔掉前面的几个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求回复给个新元,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你要保证你matlab代码里信号x1的完整性,处理办法应该是在x1后添加滤波器时延数目的0样点,然后在滤波器的输出,扔掉最前面的与滤波器时延对应数目的样点。

网友(2016-05-05):
前面错误的长度等于你滤波器的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