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virtuoso 扫描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26):
各位大神,设计了一个倍频器,想要通过对输入信号进行扫描,看它的幅频特性,请问在cadence virtuoso中如何扫描输入信号的频率?
就是想在输出图像中,横坐标为输入信号频率,纵坐标为输出信号幅度。我将输入信号设为变量,使用pss扫描,出错了。

网友:
可以尝试用谐波平衡法来做,抱歉我没做过类似的,ADS里倒是有很多类似的文章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