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分频器问题

楼主(2016-03-26):
做了一个CML分频器,如下图:

输入为5.6G的理想正弦信号时,可正常工作,波形如下:

但接上上级分频器出来的正弦信号后,就不能正确分频了。。上级出来的信号也调整到了跟理想正弦信号一样的摆幅和电平。。

求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分析解决呀???

楼主:
求大神分析解决呀~呀~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分频器输出节点加不同的initial condition看看

楼主:
   请问什么是不同的initial condition?是负载么? 我是带负载仿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偏置能这么加吗?

网友:
你上级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呢?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2020-03-01):
请问当时出现这种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20-06-29):
解决方法不写一下?

网友(2020-10-30):
请问你这个是tran仿真吗?来自特别菜的小白灵魂发问?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呀?可以告诉入门小新一下咩?

网友(2022-05-20):
楼主你好,我跟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8-02):
应该是仿真的时候负载能力固定了去做的,然后级联负载改变了

网友(2024-01-08):
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25-01-20):
请问这种波形图是用什么看的

网友(2025-06-25):
樓主可以請問一下CLK CLKB你是怎麼給輸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