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全差分运放的某处结构看不明白,求助高人解释

楼主(2016-03-27):
就是上面这个运放,看不懂的地方已经用红圈画出,我不知道这个类似电流镜的结构有什么作用,难道是共模反馈,求助大神解决,最好说的详细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
正反馈。这电路可能并不是全差分放大器,而是比较器。
图上的w看不清楚,根据和负载管(w/l)的比值关系,可以有提高摆率或形成迟滞的作用。
具体的可以看Allen那本书里迟滞比较器那张。

网友:
看上去这应该是要做一个比较器,红圈内的结构是个正反馈结构。设计的目的在意使用全差分的时候,你的输出不能达到逻辑电平,可能是你的供电电压,也可能是别的不同于你差分放大器的供电电压。那么使用这个正反馈结构就可以使你的输出电平达到逻辑电压的水平。

网友:
明明是比较器

网友:
相当于一个负电阻的功能

楼主:
感谢论坛大佬们的解答,翻了ALLEN的书,确如所说是正反馈的作用,下面这个图是模块的整体图,前面的运放是AMP_2,AMP_1和AMP_2基本一致,下面第二幅图是比较器COMP_1的电路图,但是我有点不明白比较器和放大器的区分了,还是说这三个电路组成了一个多级比较器,这么说对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比较器和放大器是一样的知识放大器闭环,比较器开环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

网友(2017-08-18):
负阻结构,提供更大增益,是放大器
开环级联是为了使整个系统更加像比较器,SR更大。

网友:
迟滞作用?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感觉像迟滞

网友:
提高摆率或形成迟滞的作用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比较器和放大器是一样的知识放大器开环,比较器闭环

比较器是开环,运放是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