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

楼主(2016-03-27):
比较器现在低功耗大约在多少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different operating frequency has different current dissipation,
dependent on your operating frequency

网友:
做一个inverter, 0 静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做低功耗比较器,一般功耗多少算低功耗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verter 就是一种比较器。

网友:
这个和工艺以及电源电压都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要是.18的工艺库,电源电压1.8v多少算低功耗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问题问的太大,其他人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是.18的工艺库,电源电压1.8v多少算低功耗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