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输出Out信号的共模电平实现移动,用什么电路啊?

楼主(2016-03-28):
输入是正弦波Vsin,幅值A,共模电平Vcm,想把Vsin的共模电平移动到Vcm2,幅值不变仍然是A,有什么好的电路吗?只有源跟随器吗?不好意思,刚才没说详细。是Single单端输出,想把输出Vcm抬高

楼主:
是抬高Vcm

网友:
可以用单位增益的运放  输出共模用CMFB稳定在你想要的Vcm处不就可以了吗
另外,源跟随可以做到你说的功能?SF无论如何增益都不可能到1啊  交流幅值肯定会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这里是单端输出,可以用吗?我理解力有点差呢,能再详细点吗谢谢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求指点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PMOS 源級跟随器可以啊!
記得把 Source and Body connected together,
好用, Bandwidth 又超寬的, 失真(THD)又小
Gain < 1 but gain 約0.99 啊!
相當於設計一顆OP DC gain 約 100倍!

Vcm_output = |Vgs|+Vcm_input

為什麼不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啦,我之前也就只想到这个结构,我就是怕B和S相连也会产生一些失真,就查了一些资料也没看到有别的更好的结构

网友:
B和S相连優點是 no Body Effect , very good!
失真(THD)小啊!

网友:
忘記了他的缺點是:
Vcm可能隨PMOS device threshold 而遍ㄛ!
Vgs ~ |Vth(PMOS)|
但PMOS threshold voltage 應該不會飄太多, ~100mV
但還是可以很好用的.
只是|Vgs|不是很精準的電壓.
您需要跑 Process Variation 一下 (Run Corner FF/SS/FS/SF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容AC couple 行不行?信号频率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很占面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kHz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