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能在tran仿真时放大输入信号吗?

楼主(2016-03-28):
设计了一个共源共栅放大器,ac仿真可以测出增益为40dB,但是可以不可以用tran仿真来测输出波形峰峰值与输入波形峰峰值的比确定放大倍数啊?这样tran仿真能得到放大倍数吗?放大器只是单纯放大小信号还是可以做其他用途吗?

网友:
放大器在开环工作时,虽然增益很高,但受限于带宽以及输入输出范围,除了作为比较器使用外,应用度极低。
而闭环工作,通过设置反馈系数,可以得到稳定的增益,相对大的带宽以及更小失真的放大器。
你要是非要开环仿真瞬态40db,建议你输入稳定DC工作点电平+1mV左右的sine wave,并且保证信号频率低于你设计的放大器的带宽,这样在输出端大概能看到100mV左右相同频率的sine w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tran仿真增益关键在于信号频率低于放大器带宽啊 ,但是放大器应用到闭环状态,要保证开环增益Av0=80dB,但是很难做那么高啊 ,请问都该怎么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楼的回答非常靠谱。赞一个。提高增益的方法很多,需要根据工艺、电压和应用场景来定。根据放大器的应用场景,是不是真的需要80dB的增益,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闭环反馈放大器:1.开环增益无穷大 2.输入电阻无穷大。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令R1=R2,R3=R4,计算可是实现V0=V2-V1,但是实际仿真很难达到那个效果的,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纯粹的inverting amplifier,确实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想实现图中公式的效果,可以用分立元件或者verilog-A写一个理想放大器的模型。如果想设计一个放大器,那么就要考虑你用的工艺是什么,电源电压多少,等等。我前面提到的增益疑问,是针对所有的应用场景,用在switch-cap ADC和continuous-time ADC里面,放大器的要求是非常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说句谢谢,其实我之前用工艺库里VCVS可以实现Vo=V1-V2,他属于理想器件没有版图,但是我打算要画版图,所以想设计一个双端转单端的减法电路。您有好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是初学者,需要设计一个放大器电路并完成版图的工作量会很大。建议你找指导老师讨论一下可行性。个人观点,做一个半吊子的东西,还不如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