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measure 各器件的noise

楼主(2016-03-28):
使用
.meas ac outnoise_spec find onoise at=1k
可以测量在1k下输出噪声的power spectral density,那么如何测量某一个器件(比如电阻)在某一频率下的PSD呢?也就是说对电阻是否有类似onoise这样的表达式?

网友:
in list file you can find:

frequency = 124.40849m     hz
**** resistor squared noise voltages (sq v/hz)
element      0:routp
       rs  2.7006e-19
      1/f    0.
    total  2.7006e-19
       rx  128.06844k
**** mosfet squared noise voltages (sq v/hz)
.......................................

the result may be is your w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我想问的是使用.meas如何测量,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地知道我想知道的东西。

网友:
這我就不知道了,
沒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