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结构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28):
想做一个低速(<1M),中等精度(8~10)ADC要求:1.使用电阻
         2.能实现,易实现
        3.面积不要太大就可以。

请问用何种结构ADC比较好呢?

网友:
全电阻匹配性太差

网友:
卖一个.18um的IP给你,SNDR绝对是业界标杆。6w usd.

网友:
Study Capacitor Type SAR 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只可以用电阻,请问SAR 可以用电阻做吗?

网友:
可以用電阻 (DAC),

但您的輸入頻率只受限於 DC 或 <10KHz的訊號

您要做一個Sample and hold 電路 與一個比較器 與 SAR Logic.

但這個架構的缺點是輸入頻寬很低喔!

只能到10KHz甚至更低

Example:

Input sin wave 1KHz ENOB is 7.5-bit,

10KHz 會降到 ENOB <6-bit喔!

所以一般使用電阻的SAR ADC ,

應用上都用在輸入訊號是DC , 或訊號頻率  < 10KHz.

R Structure use R-2R Struc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的意思是使用电容DAC的话,可处理信号的带宽会变大?能否说下电阻输入信号频率为什么会变差吗?谢谢!

网友:
高6位电容,低四位电阻,同步saradc,标准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全电阻的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很难匹配吗?还是?

网友:
工艺上电阻匹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