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DV51时出错了

楼主(2016-03-28):
已经把tar降到1.13了,还是不行。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m)   Main Menu
           p)   Previous Menu
           h)   Help

        Type your choice: [ 2 ]
        Type the CD-ROM mount point: [ /soft/setup/LDV51/CDROM1 ]

/soft/digital/LDV51/install/bin.lnx86/io_fltr: relocation error: /soft/digital/LDV51/install/bin.lnx86/io_fltr: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dd: I/O error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tar: Error exit delayed from previous errors
/soft/digital/LDV51/install/bin.lnx86/softload: line 1412:
Could not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FS.0 of CD#1.
Could not get platform or release information: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这个需要ncompress解压

网友:
这个需要ncompress解压
引用 网友A:

   能请教一下ncompress装哪个版本不?我装了个4.2.4.27的,还是报一样的错

网友:
ncompress来至系统安装盘,可能还缺 libc.so.6等32位系统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c.so.6等按理应该是不缺的,其它所有软件都能正常安装上,就ldv51出这个问题。

网友(2017-06-22):
解决了吗?我再redhat5.8上安装也碰到的这个问题
在redhat4.8上安装没问题

网友(2018-08-22):
请问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如何解决,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