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_PCB_SI 一步一步学会前仿真文档中的Xnet问题

楼主(2016-03-28):
大家好,文档中有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Select Errors to be Resolved窗口中OK确认后,如果不存在无驱动端或无接收端的扩展网络(Xnet),将直接进入到设置差分对环节,否则将进入Setup Xnets窗口修正存在问题的扩展网络。本案例按照本文的设置一路下来的话,将不存在有问题的扩展网络” 然而,按照文档操作在该步骤却提示“There are still 30 Xnet(s) without drivers。” 有哪位遇到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7-05-03):
是不是链路中的电容模型没有赋成功

网友(2017-09-18):
遇到同样的问题,“There are still 30 Xnet(s) without drivers。不过我都ignore了

网友(2019-01-15):
你好,你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