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功耗比较器现在低功耗大约在多少啊?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3-28):
低功耗比较器现在功耗大约在多少才算低功耗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应用,0.1uA~1uA都可以!小于10uA

网友:
速度呢?纯粹功耗这个真的可以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的工艺库电源电压0.18v电流要是小于10uA,那功耗0.018mw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的工艺库电源电压0.18v电流要是小于10uA,那功耗0.018mw是不是太小了?我看文献他的是1mw算低功耗吗?

网友(2024-12-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的工艺库电源电压0.18v电流要是小于10uA,那功耗0.018mw是不是太小了?我看文献他 ...

.18工艺180mV电源电压根本不足以给比较器供电,至少也要500mV,.18工艺不是指供电电压而是栅极宽度,或者你是不是把论文里面的输入共模电压看成了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