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well-tap问题

楼主(2016-03-28):
大家好,我现在在使用UMC的65nm工艺做设计,在他们提供的application note中要求要添加well-tap单元。
根据要求。我在EDI中使用addWellTap命令添加了well-tap。我使用的是不带VBP和VBN这两种bias pin的normal well-tap cell。
之后我跑calibre LVS的时候出现了不匹配问题,如下图列出两个cell的问题:

这些出问题的cell是standard cell,我查看了standard cell的cdl网表,发现里面的cell定义都含有VBP和VBN管脚。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所以,我需要在LVS用的spi网表或cdl网表里添加什么语句,让工具认为VBP和VBN分别连接到VDD和VSS吗?

网友:
.global VBP VDD
.global VBN VSS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

我的问题是,我在P&R之后的版图里的cell找不到VBP跟VBN管脚,saveNetlist -phys之后导出的.v文件也只有VDD跟VSS的定义,没有VBP跟VBN的定义。但我在spi里面include的cdl文件里面,每一个cell的定义里都有VBP跟VBN的pin。这个cdl文件是vendor提供的标准单元库的lvs net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成VDD VSS就好了
或者equiv掉

网友:
*.GLOBAL VDD VSS
*.GLOBAL VBP VBN
*.CONNECT VBP VDD
*.CONNECT VBN VSS

网友:
我以前测试过,有的工艺即使你把VBP和VBN改成VDD和VSS也没用,他为了专门定义NW和PW的电位才加的这两个PIN,所以你用我上面说的方法试试行不行

网友:
五楼的差一点就正确了:
.GLOBAL VDD VSS
.GLOBAL VBP VBN
*.CONNECT VBP VDD
*.CONNECT VBN VSS

网友(2021-03-29):
请问, connect 和  equiv 一样的作用吗?

网友:
看起来是你的layout里没加tap cell,如果tap cell有了,那么calibre 从layout 提netlist就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