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段式电流舵DAC仿真结果讨论

楼主(2016-03-28):
几个月来,一直在做分段式电流舵DAC (6-4)仿真结果拍了照片。从结果看 DNL 比较好 但inl几乎成线性变化,虽然在误差允许范围内。SFDR在采样率500Msps,输入信号0.978M时可以达到81.78dB,只是当频率再升高时,sfdr明显下降。这几天正在努力提升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希望大家前来讨论。也同时希望得到大神的指点。

DNL

DNL

INL

INL

差分输出波形

差分输出波形

SFDR

SFDR

网友:
这个是后防?蒙特卡洛仿真?要不看DNL 实在没啥意义。
负载是理想电源还是带阻抗的负载?
10b, sfdr 做到80db 干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没进行后仿,10bit 为什么sfdr 81dB 没意义??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10b应用需要80dB SFDR?  DAC 要看后防,版图先画了再回过来看看动态性能

网友:
inl几乎成线性变化,原因:
Layout no consider global(Systematic) mismatch,
need Common-Cenroid layout or double common-centroid layout or special layout style
Ground Line too narrow leads to gradient effect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我也打算下一步做做中心对称的版图 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画完版图再仿真吧 ,有些基本问题我还没搞懂,以后再查查动态性能的相关知识。不过,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防基本达到指标就好,版图会带来很多寄生电容,会降低动态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了 前仿到达怎样一个指标了 就可以进行后仿了。实际版图中 匹配性、寄生电容都会影响结果。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有设计目标的么?达到这个就好。难道你是做着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设计目标 但是前仿真达到了目标,后仿真肯定会折扣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layout 一下再说了,overdesign 也可能会让性能损失。你的dac 跑在500MS/s. 不知道是什么工艺。如果是高大上工艺,layout parastics  不会太大。

网友D(2021-05-31):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测试DAC的INL和DNL的MATLAB程序吗?最近被这个弄的有点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测试DAC的INL和DNL的MATLAB程序吗?最近被这个弄的有点头疼 ...

你好。请问你得测试程序找着了吗?我最近也在找数据分析程序但一直找不着,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F(2021-07-01):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得测试程序找着了吗?我最近也在找数据分析程序但一直找不着,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

你好,请问你找到DNL和INL的测试程序了吗?我最近也在找,但是没找到,如果找到的话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找到DNL和INL的测试程序了吗?我最近也在找,但是没找到,如果找到的话能分享一下吗?
...

没,最近在搞建模,没找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最近在搞建模,没找程序

好吧,我也还在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也还在找

插眼,搞到后还请T我一下,我有一个ADC的INL DNL仿真程序,没怎么看过,你先看看。

AD的DNLdaim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眼,搞到后还请T我一下,我有一个ADC的INL DNL仿真程序,没怎么看过,你先看看。
...

ok,我先看一下。

网友H(2022-03-20):
大家好,请问动态测试时DAC输出的正弦信号需要进行一次采样后再进行FFT处理吗?如果是,这一步的采样频率怎么选?和DAC的采样频率一样还是要高于?

网友(2022-06-28):
楼主前辈,请问你后面是靠什么方法提升电阻?我高位的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就变得很小。求指导

网友I:
我是一个12位的电流舵DAC,5+7,高五位为温度计码,现在前仿真有效位数只有8.2bit,请问要先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网友J(2022-09-06):
引用 网友I:
我是一个12位的电流舵DAC,5+7,高五位为温度计码,现在前仿真有效位数只有8.2bit,请问要先从哪些方面入手 ...

@夹角鞋 你是根据什么代码仿真得到enob的?可以交流,我现在做10bit,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夹角鞋 你是根据什么代码仿真得到enob的?可以交流,我现在做10bit,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我是用candence里边自带的计算器算的,对差分信号做FFT,会自己算出来ENOB。至于优化,那有很多,具体看你的电路了,比如你单位电流源的偏置电压,你的一些其他模块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candence里边自带的计算器算的,对差分信号做FFT,会自己算出来ENOB。至于优化,那有很多,具体看 ...

@夹角鞋 前辈,我还有几个问题;  1、dac使用差分输出的信号计算sfdr跟准确是吗。 2、 电流舵dac提升sfdr的关键是哪几点。 3、 而且我10bit的dac取1024个点,计算动态性能时,取点位置对我的动态性能影响很大,最高最低相差可以有20多dB之差。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夹角鞋 前辈,我还有几个问题;  1、dac使用差分输出的信号计算sfdr跟准确是吗。 2、 电流舵dac提升sfdr ...

没有,我也是刚开始学习,
1.这个算法是当时公司同事教给我的,没有细究,但是看过matlab代码,都是照着公式算的,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2.这个我也再看,具体有哪些可以提高我暂时还没有总结出来,但是也是可以从公式入手,但是影响因素比较多。
3.跟你取得点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还有你的仿真时长,你取的点越多,你就要跑的越长,而且最好起始点是波形稳定下来的地方,而且最少要跑一个周期,越往后越精确。我一般都是32或者64个点,这个看你的选择。
而且我也是新手,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我也是刚开始学习,
1.这个算法是当时公司同事教给我的,没有细究,但是看过matlab代码,都是照着 ...

@夹角鞋 谢谢回复,第三点,你的意思是我要增加点数的话,是要增加总的仿真时间吗?还是减小仿真时间间隔来增加点数。你说的方法是采用第一种方法来多采点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夹角鞋 谢谢回复,第三点,你的意思是我要增加点数的话,是要增加总的仿真时间吗?还是减小仿真时间间隔 ...

你增加点数的话,系统会自动给你换算的,你可以试试的,包括你改变采样频率,需要的时间都是会变得,你的仿真时间必须大于这个时间,要不然值是不准确得

网友K(2023-05-19):
引用 网友H:
大家好,请问动态测试时DAC输出的正弦信号需要进行一次采样后再进行FFT处理吗?如果是,这一步的采样频率怎 ...

我认为是和DAC输入频率一致的,否则采到的点没建立好的话,岂不是性能极差。

网友L(2023-12-20):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是和DAC输入频率一致的,否则采到的点没建立好的话,岂不是性能极差。
...

我认为必须要采到没建立好的点吧,否则你想一下,电流源节点有寄生电容,在高频时阻抗会显著降低。如果采样点取稳定下来的点,那么dac的建立时间是不是没考虑进去,容性阻抗对SFDR的影响也就仿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必须要采到没建立好的点吧,否则你想一下,电流源节点有寄生电容,在高频时阻抗会显著降低。如果采 ...

没错,最近学习了一下。作DAC前仿的时候,要对DAC整个输出都做FFT,点数越多越好。和ADC不同,DAC输出的是模拟信号,不能只找稳定后的输出,其中的任何分量都是直接显示在频谱仪中,也是直接被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