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

楼主(2016-03-28):
最近將要對CDR進行研究但是發現CDR的研究範疇超級大
想請問各個先輩們
有甚麼對CDR有幫助的資料
或者是提出一點方向建議也可以

网友:
可先從series link的spec.來看, 先搞清楚一些專有名詞, 像是jitter tolerance, jitter transfer, eye diagram的spec....etc., 接下來就可以看CDR的理論了, 若已有PLL的background, 可以直接從CDR架構的演進study, 這樣會加速理解, 也可進一步link到電路設計上, 以上. 歡迎指教, 3Q~

网友:
回复 楼主:

SerDes专题一——高速低抖动PLL/DLL/CDR电路专题    http://bbs.eetop.cn/thread-489788-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465346-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465429-1-1.html

你看看!

楼主(2017-07-14):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現在我已經開始了我的研究了,目前在90工藝下研究25G NRZ的CDR,但是對於怎麼定義頻寬與damping factor有些疑問,況且在一些情況下要符合jitter mask就會使得穩定度變差,目前這一部分仍然理不出個頭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優~~~請穩您有玩過serdes系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