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转换为YUV再逆变换到RGB,色差大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6-03-28):
第一幅图为原图,第二幅图为转成YUV空间时imshow显示的图像,第三幅为逆变换变回RGB时的图像,为什么色差这么大

网友:
你转到yuv空间的时候,色值就变了,当然颜色变了啊,如果你保证逆变换回来的rgb值不变就应该能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逆变换就是按照正变换公式反推的,差值即便有也就是取整时的一些差异
  ,这个色差相对来说太大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