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楼主(2016-03-28):
设计的一个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为什么共源共栅的两条支路 电流会不一样,,管子的宽长比完全一样,结果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上 电路图

附上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你放大器的输入不同啊,vin1不等于vin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采用 加大电容大电感的方式 仿的 ,,是因为电感和电容的值不合适导致的输入输出不一样吗?

网友:
電路有錯啊!
少聯一根線!
VB1 要接到電壓67.7999mV 的節點的,
您又不是在設計差動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的 电压还是不一样啊?

网友:
您是說 Vin2 不等於Vin1 嗎 ?
當然不一樣啊!
您的 OP DC gain 又不是無窮大!
您接成 close loop gain = 1 , gain error = 1/A ....
所以 Vin2=Vout ~ Vin1(1-1/A)
good luck

网友:
总结一下,1仿真输入要用共模方式;2 vb1上两个PMOS要做成电流镜。

网友:
单端输出,要用current mirror

网友:
9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捕获    PMOS这样镜像?

网友:
12楼这样镜像之后会减少一个Vth,效果会更好

网友(2021-03-20):
楼主是怎么做到还能看待管子的阈值电压的,我用dc-operation-point只能看到vgs vds ids这些

网友(2023-04-25):
偏置电压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