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的内部寄存器是如何寻址的呢?

楼主(2016-03-29):
各位,

     8051内部的寄存器是怎么寻址的呢?比如说这条指令:MOV A,#30 它的意思是把30直接copy到A寄存器,我想知道CPU是如何找到A寄存器的呢?A是否也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呢?似乎A及一些内部寄存器是没有参与统一编址的

网友(2016-11-09):
A难道不是ACC?ACC当然是在SFR里面啊,当然是有地址的

网友(2016-12-16):
8051的A寄存器是跟内部RAM统一编址的,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地址的,可以从文档中查到。但是,一般情况下CPU内部的寄存器访问有专门的数据通路,比访问RAM更快。楼主可以参考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