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带隙基准瞬态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2016-03-29):
如图所示的电路图,仿DC的时候挺好的,仿瞬态的时候,我把电源换成阶跃信号,输出就乱了

感觉输出电压振荡了,加了一个电容补偿相位也没有用,
请大神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最后一个图传错了,没用的图

网友:
你有加启动电路吗?加了再看环路稳定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环路补偿了没有,看起来环路震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换了一个启动电路就好了,应该是没启动的问题

网友(2016-09-05):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启动电路怎么加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