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的循环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还是多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6-03-29):
大神求助Verilog 中的循环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还是多个时钟周期

网友:
Verilog中的循环(以可综合的语法写)其实就是简单的展开,一个时钟周期只能对一个寄存器完成一次赋值(posedge或negedge),看你把循环写在那里,建议贴代码上来,简单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知道了

楼主(2016-04-29):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