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两种结构的Buffer缓冲器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6-03-29):
输入是sin信号的话,有什么区别吗?也看不出有太大区别,只是摆幅有点不同吧,可能想的还不周全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是两级运放,构成闭环结构的buffer,如果输出负载电容不大的话,要好于第二种;负载大的话,可能有稳定性问题。
第二种是普通的单级运放+source follower结构。
也许这个图要问的是工作点不一样。。。

楼主:
嗯谢谢啦,工作点应该是不一样,第二级都是CD结构

网友(2024-05-29):
如果仿真AC 交流模型,带宽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