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 \!*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9):
cd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  表示你在命令行输入的“跟在cd 后面的参数”,这种写法一般用在.**shrc里面
初看没什么用,其实很有用
alias cd "cd \!*" 看起来和你直接 (alias cd "cd ")是一样的。
alias cd "cd \!*;ls"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肯定不能写成alias cd  "cd ;ls" ,因为这样你根本cd不到你想要的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写法代表cd 后面的参数,是固定的是吧,不是正则表达式吗?

网友(2018-01-19):
上面已經解釋了, 是帶入參數的符號, 不是正規表達式

网友(2018-05-17):
\在这里是所谓的跳脱字符吗? 如是,后面的!*又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