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漏电流随沟道长度变化问题

楼主(2016-03-29):
各位大神,麻烦帮忙回答下问题。我用Hspice仿真一个MOS管,看静态下漏极漏电流的大小变化趋势,以下是MOS管信息。

MNM0 N_VCC_MNM0_d N_VIN_MNM0_g N_VSS_MNM0_s N_SUB_MNM0_b N18 L=1e-06 W=3.4e-07

我对沟道长度从350nm-18um,宽度不变进行仿真,漏源极加了1.8V的偏置电压,栅源极加了0.1V的直流电压,发现漏极电流在350nm沟道长度时是88pA,1um是442pA,2um是528pA,3um是485pA,之后一直减小。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漏极电流不是随着沟道长度减小呢?
按照理论,不应该是350nm时,漏极电流最大吗?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开启之后,L小电流大, 由mobility等等 domain。
但是, Vg=0.1, Vd=1.8, mosfet 还远没开启,电流有好 几部分 组成, channel亚阈值电流, junction电流, gidl电流。第一部分,这个时候由vth domain, vth随L变化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一次线性。第二部分, 和L没太大关系, 第三部分,这个区域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随着L的由小到大,漏电流会先变大后变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