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网表提取有个器件识别不出来求帮助

楼主(2016-03-29):
多晶层

多晶层

染色层

染色层

金属1

金属1

左上角环形的器件是什么?旁边是三极管和mos管,IN经过一条电阻连接到了环形器件中间那段金属。右边两个三极管和它也有连接。
还有三级管,下面的三级管是pnp还是npn,它的三个端EBC分别在哪?

网友:
跑馬場的MOS 是 Drain 可耐壓 700V 的 NMOS ,
閣下是在design AC-to-DC Convert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里这样的器件就一个,一般用在什么电路模块里? 它的G D S应该在哪啊?我是在分析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下面三级管的能回答一下吗 谢谢

网友:
这就是一些LDMOS,属于fabless定制的特殊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马场的管子是JFET BV在60V左右.
其他的,有NPN,Zener,LPNP

楼主(2016-04-28):
回复 网友B:

   不能发短消息。。。是MPS的MP2607,不知道你熟悉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这么直接,人家不一定好直接回答。。。。。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