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cense的设想

楼主(2016-03-29):
最近装各种candece,syn,mgc的软件,发现很多软件都不能共用一个license.我就想,能不能把不同的license用不同的端口同时在一台服务器上启起来,然后调用,以下是设想,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
以Synopsys的license为例。
如,我装了一堆Synopsys的软件,但并非同一个license就能通吃,可能需要分别使用两个甚至三个license
那我把这两个license分别设成不同的端口,如:
SERVER name mac 27000  license1 假设这是vcs的
SERVER name mac 27001  license2 假设这是Verdi的
然后我要启动的时候用
/syn/lmgrd -c /syn/license1.dat -l /syn/license1.log
/syn/lmgrd -c /syn/license2.dat -l /syn/license2.log

然后在.cshrc里同时使用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hostname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1@hostname

这样是不是vcs跟Verdi在不同的licese下都能同时使用了呢?

网友:
同一个机器上不能起两个相同的daemon吧

网友:
若.cshrc修改為: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hostname` 27001@`hostname`
不知能否成功?

网友:
在同一台主機上,不能同時啟動兩個相同的daemon,如果是不同的daemon,是可以同時啟用的,祗要設置不同的port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就是这么考虑的,老觉得用setenv CDS_LIC_FILE的方式写在.cshrc里不稳妥

网友:
一台机器上同一时刻,lmgrd可以起多个,但每一种vendor daemon只能起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他家的也许可以。但snps早已禁止license pool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