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为什么写完脚本 要运行sde时总不行 每次都出现下面代码

楼主(2016-03-29):
gsub is running on host 'localhost' by user 'pvlab'
Binary 'gsub'
Command line options '-verbose -swb_pid 3061 -q local:default -e remaining /home/pvlab/synopsys/STDB/tmp1.pro'
Current directory '/home/pvlab/Desktop'
Some releva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STROOT=/home/pvlab/synopsys/sentaurus/bin/..

STRELEASE=current

STROOT_LIB=/home/pvlab/synopsys/sentaurus/bin/../tcad/current/lib

STDB=/home/pvlab/synopsys/STDB

DATEX=/home/pvlab/synopsys/sentaurus/bin/../tcad/current/lib/datexcodes.txt

DISPLAY=:0.0

Starting swblm daemon...OK
Project '/home/pvlab/synopsys/STDB/tmp1.pro'
Loading global tool database '/home/pvlab/synopsys/sentaurus/bin/../tcad/current/lib/glib2/tooldb.tcl'
Loading preferences '/home/pvlab/synopsys/STDB/gpref2_pvlab.H-2013.03'...
Loading preferences '/home/pvlab/synopsys/STDB/gpref2_pvlab.H-2013.03'...
05:06:47 Mar 29 2016 <tmp1.pro> submitted to the batch system
Loading global queue configuration file '/home/pvlab/synopsys/sentaurus/bin/../queues/gqueues.dat'...ok
Loading project tree '/home/pvlab/synopsys/STDB/tmp1.pro/gtree.dat'
>>>>>preprocessing the project for running in intelligent mode
INITIALIZING PREPROCESSOR:
Loading project tree '/home/pvlab/synopsys/STDB/tmp1.pro/gtree.dat'
Loading project variables '/home/pvlab/synopsys/STDB/tmp1.pro/gvars.dat'
ERROR: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toolflow
05:06:47 Mar 29 2016 <tmp1.pro> failed: nok
>>>>>> Writing to status file 0

楼主:
然后查看err文件 里面写的 gsub exits with status 1

网友(2018-03-06):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19-08-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1-18):
楼主大大,我想问一下您会在sentaurus 里面产生晶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