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报错

楼主(2016-03-29):
50资产
Clk_256M是50M时钟采用PLL宏模块生成的有一定相移的时钟。
求解决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看可不可以。
打开QUARTUS后,点击菜单栏的Tools,然后点击二级菜单Options...,在General子栏目里有个EDA Tool Options,点开之后,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四个(QUARTUS 13.0,其它类似)是MOELSIM-ALTERA 或MODELSIM,根据自安装的MODELSIM版本及在SIMULATION中设置的版本号进行添加文件夹目录即可,注意,不是添加EXE文件,而是添加该EXE文件所在的一级目录。例如,本人将MODELSIM安装在了D盘,则添加D:\altera\13.0\modelsim_ase\win32aloem,点确定。

网友:
Clk_256M.vo这个文件存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详细回答,,不是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只是从别的文件夹目录下将clk256M.vo  这个文件粘贴到了主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谢谢回答。。这个文件在别的文件夹里面

网友(2016-05-22):
肯定是路径和添加问题

网友(2016-07-17):
回复 楼主:

    这两个需要相互配合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