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tsmc18rf_v13d时报错*Error* tciLoadTechFile: (TECH-320004)

楼主(2016-03-29):
系统是ic616转换完了oa 的 tsmc18rf v13d, 进入virtuoso 新建库tsmc18rf, 开始compile an ASCII technology file 后ciw 里报错:

*Error* tciLoadTechFile: (TECH-320004): Failed to load ASCII techfile. The controls section must be defined as the first section.

然后就终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大神解救!
多谢!

网友A(2016-11-07):
楼主,请手动打开techfile, 把位于最后或着其他位置的control模块提到其他模块的最前面

网友B(2020-03-15):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手动打开techfile, 把位于最后或着其他位置的control模块提到其他模块的最前面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在vi编辑器中打开techfile吗,怎么找到control模块?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在vi编辑器中打开techfile吗,怎么找到control模块?感谢感谢
...

我把它放在第一行,还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0-05-01):
把最后面的controls一块的信息提到前面的备注解释信息与layer Definition之间可以成功。

网友C:
倒是解决了,显示加载成功,可是18文件里只有一些金属层是为什么呀?没有nmosfet之类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是解决了,显示加载成功,可是18文件里只有一些金属层是为什么呀?没有nmosfet之类的器件 ...

我也是这样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成功以后,tsmc18里面只有几个东西,没有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的,怎么解决啊

记不太清了,我好像之前照着教程安装的时候有一部不一样,导致库里最后只有金属。我后来应该是重新安装了一次好了。

网友(2020-07-13):
把control提前了,导入techfile后,里面只有通孔,没有器件。怎么搞。

网友E(2023-03-27):
转换之后的步骤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s://my.oschina.net/propagator/blog/3167167
亲测有效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E:
转换之后的步骤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s://my.oschina.net/propagator/blog/3167167
亲测有效 ...

连接挂了,请问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么?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手动打开techfile, 把位于最后或着其他位置的control模块提到其他模块的最前面 ...

提到最前面还是不行呢,怎么解决呢,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