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Modelsim新手刚学,求大神帮助啊!!!!!!!

楼主(2016-03-29):
仿真文件里,half_dollar的值没有变换,一直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dispense,collect,half_out开始的线是红色的,是因为没有赋初值吗?怎么赋?而最后的时候,这三个值又在变换,是因为啥啊。求大神help me,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dispense,collect,half_out 沒給初始值,所以等於Hi-Z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lf_dollar一直是0,没有响应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个主要问题啊,求解决

网友:
MODELSIM仿真是要设置初始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half_dollar和one_dollar也要付初始值吗

网友:
理論上是要有訊號變化才是,很怪
half_dollar / one_dollar 都是由 data_out 控制,
換個 name 試試看。
或改用 assign 。

网友:
tb里面最后一个else里面加begin end,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晕,瞬间就好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搞了我一天,我这脑子不够用啊,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网友:
建议用testbench的template来写这个test code

我把你的code跑了一遍 half_dollar是有变化的

网友:
你定义的是reg,但是没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