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电路能否产生负电流?

楼主(2016-03-30):
众所周知,调用理想电流源时可以输入电流值为负的电流值,但是假如做一个基准电流源和镜像结构,产生的电流都是正电流,怎样可以让他产生负电流呢?大家伙有知道的吗

网友:
你的截图里产生的不就是负电流吗,正电流是从PMOS里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意思就是nmos镜像出来的电流正好和原来电流方向相反,为负电流;pmos镜像出来的电流正好和原来电流方向相同,为正电流?是这个意思吗。。。。。。。在原理图上是不是直接把输出端引脚替换成原来理想电流源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0mA电流该怎么表示用电路?

网友:
利用开关电容,查低压升高压设计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0mA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实现一个功能电路,需要用到0mA,怎样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实现什么的

网友:
0mA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设计的电路抽头底下有个尾电流切换,当电流源有数值时,该抽头工作;当尾电流源为0时,该抽头不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好的建议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