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长tree的经验之谈,怎样长好tree

楼主(2016-03-30):
各位亲们,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你都有哪些长tree的经验?遇到过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有做过的,可以分享下吗?
我现在就知道一个:如果发现哪个节点以下的长的不balance,可以把其他节点都设置成dont_touch,在重新长一遍不balance的

网友:
func scan分开长会好点吧

网友:
如果design里面有一个block是已经长好tree的,那做hier的集成的时候,要告知工具这个block的clock端是一个float pin,而且已经有一定的长度了。
以前还有一些人工去调整tree的skew的方法,比如两个path之间的setup有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他们的tree的非common path的cell,来调整他们的clk skew。但是这种方法对hold的影响也是有的。我也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分享几个,你在真正的做项目过程中遇到的tree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法吗?不用说的很详细,说的大概就行,对我帮助面试帮助一定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ICC还是EDI, 怎么把已经balance好的的节点设置成dont_touch,然后只调节剩下的节点?
本人用的encounter,对于你说的这个post-cts再修复个别的节点,我只想到了ckECO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ICC,但是之前用encounter,您能具体说下那个eco怎么做吗用什么命令,我encounter没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如果发现某几个leaf pin没有调节好的话,直接ckECO(具体看他的选项),他会整体进行clock tree的skew,所以也会相对慢一点,但最起码比重新做tree要快.
二. 如果CTS之后,发现某几个leaf pin的delay需要特别调整一下(比如为了fix setup,可能要将几个leaf pin的ck 往后移或前移)的话,先把clock spec加入MacroModel然后加载进来,然后ckECO.
第二种用途还没有验证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等验证之后再作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在长tree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棘手的问题吗?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吗?

网友:
不需要绝对的balance,  只要timing ok就行,skew都是无所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自己就是跑flow,关于长tree也不知道一些方法,可以分享几个长tree遇到的问题,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吗?这将对我有指引和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在长tree遇到过什么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可以例举几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版主:
在做数模混合的电路中,由于模拟的lib没有写的很完备,所以前端人员要求到达模拟的信号有的就有skew要求,比如模拟block上有data_in[0:7],这几个输入信号是从FF的Q端而来,比如是data_in_reg[0:7], 这八个reg是由同一个clock 触发,目前我们是这样做的,先把clock tree做好,skew尽量小一点,然后再将这八个reg的Q端分别设为clock root点,他们各自的leaf pin就是data_in[0]....data_in[7],然后把这些reg的Q端的root point放在同一个clock group中,从而实现让他们到达data_in[0:7]的skew符合前端人员要求,不知道版大还有其他的更方便的方法吗,因为如果要求平衡的skew特别多的时候,就非常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