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pling rate in CDR

楼主(2016-03-30):
Dear All,
  請問各位大俠,
在CDR的sampling rate 跟clk的關係是否只要滿足2倍頻的取樣定理,還是有更好的選擇呢?
謝謝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cdr的鉴相器中每bit采样几次为好?

网友(2016-04-30):
这里不需要满足2倍频的关系,在CDR是一个恢复高速时钟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