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服务器多个mac地址如何破解synopsis

楼主(2016-03-30):
RT,我在装服务器,但是有四个mac地址,看教程里面都有找mac地址的,那么我应该用哪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我的四个网口叫em1,em2,em3,em4

网友:
哪一个是eth0,就用哪个

网友:
系统不同,命名方式不同,找到eth0
如果直接一根网线就把其他网卡关闭,

网友:
把四个网卡聚合成一个网卡,我也没用过服务器建议用rhel

网友(2016-05-23):
$> lmutil lmhostid 会返回多个值,任意取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