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让最新打开的layout cellview显示在最前并呈激活状态?

楼主(2016-03-30):
请教各位大神:
现在新打开的cellview<layout/schematic...>都是出现在屏幕同一位置,很多时候都会被library manager遮住,如何让其显示在最前,并停留在该cell可编辑?
是需要在.cdsenv中更改什么变量么?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

网友:
右键点击LSW蓝色标题栏,选择On 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侠,明天去试试

楼主:
    试过,没找到。可能适用于51版本,我现在是616,继续求教。同时顺便问下,在.dsenv文件里面有一段
cdsLibmanager.customize startupFile String "cdsLibMgr.il"
    dsLibMgr.il的范本,不怎么会写skill。

网友:
我也找不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51啊,看我。 9ZLZN])V[@JV[FQ]O{6J765.p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大神。我的是616,61的LSW已经嵌套在layout窗口里了,右键只有几个快捷选择,并没有这些选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任务栏右击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那里只有一个always on top的选项,linux中每一个打开的窗口<包括teminal>都有的,好像是linux里面自带的,试过没用。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切换terminal和virtuoso造成的,第一次打开virtuoso/libmanager的时候layout/schematic是在libmanager前面的,后面点到terminal操作下,再打开layout/schematic就隐藏在libmanager后面了。
616有点难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就关掉library management,又不是始终用到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想以后实在不行可能就要这么做了。

网友:
不用的最小化不就好了吗?或者是把virtuoso移到屏幕最下方,需要的时候拖一下就OK啊,说实话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想把画版图的界面一直保持在最前面嘛?那我觉得还是不要的好,很麻烦,最好是需要什么点什么,因为都是自己打开的,很容易就找的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加入我libmanager最大化,那么新打开一个layout窗口,会发现layout窗口出现在libmanager下面,这样就需要再点任务栏那边切换。希望可以显示在最上层,直接对版图进行操作,而不是多了这一步,有的时候窗口太多也会不太好找到新打开的窗口。当然只是习惯问题,因为以前是新打开的自动出现在最前面,现在突然有点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