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模型中的timescale对SDF反标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6-03-30):
RT。。谢谢

网友(2018-10-24):
这个问题有找到答案么?
标准单元库里specify内定义的Unit delay和SDF中反标的delay数据哪个优先级高呀?感觉sdf里的delay数据没有起作用,仿真结果中的delay时间是verilog 模型中的unit delay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f的优先级高吧,之前做post-sim,sdf反标上就可以了,你查看下l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log file中显示88.56%的反标率,但Verdi观察仿真波形,信号delay就是1ns的unit delay,sdf中的delay值没有起作用;好奇怪呀!

Annotation completed with 0 Errors and 1133 Warnings

SDF statistics: No. of Pathdelays = 60261  Annotated = 88.56% -- No. of Tchecks = 15411  Annotated = 0.00%